可以把神州天运F260S开机LOGO改成联想的BIOS

楼主(2010-02-25):
今天修了台神州F260S的机器 刚从客户那里接过来的时候时为了把BIOS密码破解了 而去下了个BIOS 结果刷了个联想的 呵呵 这个BIOS能把F260S的LOGO给改成联想的

网友:
这不废话了吗?你刷的是联想的BIOS,这个BIOS程序你又没有修改就直接刷的,可不出来的就是联想的LOGO吗..
除非你是告诉我们这个联想的BIOS可以和你这个天运的通用(哪请你告诉我们是联想什么型号的BIOS程序).
否则可能就是片分的帖了

网友:
这个BIOS是坛里找的啊我也不晓得

网友:
神舟通用性高啊

网友:
GF84系统和GF86系统显卡有重大问题,,大家都别买了,,我TM都上当了,不信大家可以搜一下,, @——@

网友:
就是开机的LOGO画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