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PortegeM600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0-02-25):
东芝PortegeM600笔记本不开机

一台东芝PortegeM600笔记本电脑,客户报修用得好好的,第二天就开不亮了,插入万用可调电源,有轻微待机电流,此时主板待机指示灯亮,有3V及5V,但按下开关没有一点反应,开关脚的NBSWON#信号有高电平翻转动作,说明EC送过来的信号正常,用数字示波器量测EC晶振,有波,晶振起振,再量ICH7晶振,也有正常波形,ICH7待机正常。
此板(广达代工,代工号BU1)采用WPC8763做为EC,945GM+ICH7芯片组,无图纸维修这种故障难度就比较大了,查到EC WPC8763资料,当95脚收到开机信号NBSWON#后,内部经91脚发出DNBSWON#信号通知ICH南桥工作,测量91脚开机有高电平翻转,无图纸,只好用万用表跑线路了,也是我俗称的“扫雷”,DNBSWON#信号通过一个二极管再至南桥,查得开机时南桥端无高电平现象,南桥坏的可能性大,送BGA返修台更换ICH7,为保险起见,拆下ICH7后没有立马装,清理焊盘后再查ICH,RTC部分及POWER_MGT部分,供电正常,没有发现短路现象。再送BGA返修台更换全新ICH7,冷却后开机无动作,再次进行测量,涛声依旧
:)

重新分析,ICH7刚才检查过,现在是全新的故障还是一样,说明故障不在ICH7,重点分析ECWPC8763,通过时序发现在发出DNBSWON#给ICH7时还有一个信号,通过26脚发出S5_ON信号去开启+3V_S5电压。

EC发出S5_ON信号通过多路转换后变成S5D信号来启动+3V_S5电压,量测得EC26脚有高电平信号发出,类似上图PQ16的MOS管3脚却没有动静,测PR135本应是15V的现在降至2.4V,对地用自动万用表测得1K多,有漏电现像,取下PQ16,阻值一样,再取下PQ31,阻值升至2M,正常了,通电量测15V来了,再测PQ31的2脚处,阻值偏低,更换PQ26、PQ35、PQ33,阻值M级,正常,装回刚才取下的MOS管,再测PQ16第3脚,阻值M级,正常,通电,按开关,电流启动了,OK,开机!

网友:
哈哈
给楼主补几句
总结:这种有待机不开机的情况,一般维修多数是EC或南桥坏得多,但今天这例比较特别,是小型管不良漏电拖低启动电压,坏的元件不是大件,但查起来相当费时,又没同型号图纸,只有参考其它的,再通过扫雷方式慢慢查找元器件所在位置,工程师耐心很重要!同时要有一定的电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