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笔记本花屏通病维修实例

楼主(2010-02-25):
HP V3000花屏,HP DV2000花屏,时亮时不亮,高温死机等一系列故障是一个通病。
该机采用AMD的CPU配nVidia北桥,集成GeForc 6150显卡,本来发热就大的AMD再配上个发热量不小的GO6150,高温下坏得太快了,NVIDIA的这个显卡正是“质量门”中的货
只要出现画屏故障,直接更换G6150北桥芯片即可根除故障

网友:
这不是补焊就行了吗?为什么直接就换桥?

网友:
换桥好收钱,换下的值球又可换,呵呵

网友:
关键还是解决散热的问题!!!

网友:
是啊 钱多些 但是嘛繁    还有啊  空焊的 是芯片和PCB之间呢 还是芯片绑定胶内空焊呢 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这机器就是这个通病啊 修了都上百个板子了

网友:
更換完 6150 09 年版v3000  , 剛剛才run in 12 小时測試完成 ,這真的是通病 ,順到升級bios

网友:
請問一下 所以補焊就ok了嗎?

网友:
直接加焊是不行的,加焊完二次就不可以了,直接换的话可以的(还一定要换全新的显卡)

网友:
加焊会返修,这样降低信用不合算,还是一次换全新的芯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