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L1502 屏闪,应该怎么修?

楼主(2010-02-26):
大家好,在论坛上看到各位修过很多液晶显示器,我是个电子爱好者,想麻烦大家指点一下应该怎么修自家的液晶,先谢过了...
我的显示器是惠普的L1502
故障现象是屏闪,间隔2-3秒有一次瞬间的正常显示,然后又是黑屏
与此同时,电源灯也是同样的一闪一灭。
我想麻烦问问这个故障一般是应该怎么维修,还有就是这个显示器怎么拆开?
我把螺丝都卸了,但是还是开不了,拆掉底座后,看了下里面似乎有卡扣的,不敢妄动,还请大家给一下专业的指导,有图解就更好啦,呵呵

网友:
看来大家都睡觉啦,我等着大家明天的指导咯,

网友:
电源不稳及电源输出电容鼓包。。

网友:
对了,还补充一个故障现象,就是面板上的几个调整按钮都失效了,按下去没反应
只有开关按钮有用

这个对判断故障有帮助么?

网友:
现在的人真能,三更半夜还在云彩眼里飞哩.我们专业的在修时还要一万小心哩.

网友:
多半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报告大家,已经修复好了,换了5个电容,都鼓包了
4个470uF,1个1000uF

网友:
为自己修好的第一台液晶鼓掌,偶是业余选手...

网友:
楼主这种精神还是可佳的。不是专业人士也能把液晶拆开。是不是以前学过电子产品的维修。要是灯管坏了,建议不要自己换了,一不小心。就会把屏搞坏的。

网友:
厉害,非专业人士当中的专业人士

网友:
非专业人士当中的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