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底部除胶方法

楼主(2010-02-26):
BGA底部填充胶处理方法

一、处理示意图

二、修复步骤
1.将待返修的PCB板放置在托架上,使用热空气对流加热PCB底部及BGA上部使温度上升至200℃
以上。
2.待实际温度达到200~300℃之间(具体视BGA的温度而定) 60~90秒,底部焊料开始熔融,胶水脆化,用摄子或刮刀前端除去BGA四周脆化的胶水,通过真空吸附装置利用轻微的扭转来破坏最后的粘接力。
3.用与BGA形状接近的吸嘴固定BGA上表面,沿轴心左右轻轻转动,利用旋转产生的扭力使
BGA从PCB板上脱离。
4.取下BGA后,将PCB保持在80~120℃的温度上,用刮刀或毛刷除去板上残留的胶水,并可辅助以丙酮
或类似有机溶剂的擦洗。
5.最理想的修复时间是在3分钟以内,因为PCB板在高温下放置太久可能受损。
三、注意事项
1.使用热空气对流加热时,温度不宜超过280℃,否则可能会导致BGA翘曲的产生或破坏周边的元器件。
2.在没有相关真空吸附装置时,也可采用摄子来完成BGA的取下,若BGA尺寸过大难以实施扭力时,可
轻撬BGA一角使其从PCB上剥离取下,但切不可用力过度。
3.去除残留在PCB板上的胶水应注意防止伤焊盘。
4.清洗时可采用丙酮、MEK、IPA等有机溶剂,但不可直接浸泡焊盘或者是残留胶水。

网友:
用溶胶液感觉安全些。

网友:
溶胶液实际用了之后效果不明显,芯片周边的胶松脱一点点,但是底部的胶水还是一样粘接的很牢固,还是用弯镊子取比较好,一边顶住,另外一边用弯头镊子准备,待锡球完全融化后直接翘下来!!!

网友:
风险很大呀,一不小心就费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