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端N+A卡,显存排列顺序

楼主(2010-02-26):
显卡显存排列顺序,AGP卡排列顺序基本都知道了,除了5200的排列顺序有点乱,但是用短接法都可以找到他的排列顺序,

但是PCI-E的,像7300   8600等排列顺序不好确定,虽然也有可能是CPU,但是好是像知道他们到底如何排列的,或者说侧列方法,如何排除

网友:
G73 G84 G86DDR3方案显存

    U1               U2

                                      U3

                                      U4

U1:C0-C31
U2:C32-C63
U3:A00-A31
U4 :A32-A63

网友:
我也想知道,AGP的是按这样排列的吧,不四很了解,修好过几片,PCIE的很少修....
D           C

                    A

网友:
AGP好弄 直接短接显存或者排阻就可以了 但是高端的不好短接

网友:
高端的方案不同,分区管理就不同

网友:
版主能说说,如何定位那片或者那组显存,还是有排列图可以参考

网友:
那有什么方法测量出来吗

网友(2010-03-28):
呵呵,用开路法就可以了嘛

网友:
显存数据位的排列很多种,四片显存、八片显存、DDR2、DDR3,二个区的、四个区的等等种类很多的。还有的显存位交错排列,譬如0---7,16----23在一片显存上,旁边一片是8---15,24---31.至于怎么样测量,TSOP的显存短路就行,BGA的显存也有很简便的方法测出,只要知道显存芯片的工作条件就很容易了

网友:
G73 G84 G86DDR3方案显存

    U1               U2

                                      U3

                                      U4

U1:C0-C31
U2:C32-C63

网友:
通道分区管理决定如何管理显存

网友:
新手...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