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故障求助

楼主(2010-02-26):
一台联想PC,开天4610型,开机及使用正常只是CPU风扇一直狂转速度慢不下来以致噪音很大,是478接口的CPU,主板上没发现有感温元件,求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P4的测温器在CPU里面,与主板的I/O相配合。请检查CPU的散热情况,BIOS设置,风扇的针数,以及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