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T500白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0-02-26):
不接屏的时候,屏的供电为3.3V,接上后量就只有1.6V了。单插上屏线供电也正常。

应该为后级哪里有短路了,。把保险后面的电容和一个8脚管断开,还是拉低了。

谁有LP150X08的电路图

网友:
因为手上没有15方的屏,所以不好试,估计是屏坏了。因为这个LCDVDD不接屏是3.3V的,接上就1.8了。

直接给屏的保险断开,然后后端接3.3V电压,实测也就1.8,可能是驱动IC烧坏了。

s28i_s29i Sch VerC.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