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P主板问题求助

楼主(2010-02-26):
T41P的主板 接外显可以亮 使用一切正常 。 但接本机的显示屏就无法显示    如果排除屏线 和高压的问题

那这个会是什么原因  有没有哪个配件这个问题   并且解决了的  分享一下   或指点下迷津

  谢谢

网友:
换一个好屏试一下,如果还不行那就是显卡的事了

网友:
显卡问题啊 加焊

网友:
如果你确定屏是好的,就加焊显卡吧

网友:
外接亮,但是内接不亮,一般是显卡的故障

网友:
开机用手按显卡看看,是否可以显示,80%显卡虚焊

网友:
这种情况,得先确定高压条的控制电压有没有,也有可能是前面的几个小保险不行了,引起屏没有显示,不要盲目的做桥,搞不好小问题搞出大问题出来了,客人要内赔的

网友:
赞同,楼上观点,得先确定高压条的控制电压有没有,也有可能是屏接口前面的几个小保险不行了,引起屏没有显示,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屏线高压都没问题的话就显卡了,先量下屏线座子那的3.3V   16V到了没,

网友:
内接无显示,外接有显示,说明主板显卡无问题,而是屏线,屏供电,或者屏本身故障。

网友:
看哈信号 供电    在换显卡  这种问题一般加焊 不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