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冠盟GMN-C68主板,检测完内存就死机.

楼主(2010-02-26):
如果及时按TAB键,还能看到自检信息,否则当在冠LOGO处,按ESC及DEL键无效
测量内存1.8V 0.9V,CPU供电1.4V,桥供电1.25V均正常,也无元件发热,此板为双BIOS,将另一BIOS换到主BIOS上无效.
请教各位老师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
加焊下桥看看。。。先要刷下固件

网友:
先查PS2电路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把坐子换下看看。。。。再跑下电路。。。。

网友:
键盘还管用不,刷BIOS 换内存条

网友:
楼主,换台显示器吧,小心把眼睛都修坏了。

网友:
建议LZ压桥试一下,最好的办法是把桥在BGA上加焊一下

网友:
这种加焊桥成功很高

网友:
呵呵,非常感谢各位的关心和回复。
首先,显示器只是试机用的,显示还算清楚,就是相机照的不好,虚了。
再就是,键盘刚开始还是可以用的,可以按TAB键切换到自检画面。然后就死机了。
我试着压了压桥,好像没起啥作用。

网友:
看看PS2接口座旁有IC么 有的话拆了试试

网友:
朋友,跑码多少啊?修好了别忘了跟大伙说声啊

网友:
我的诊断卡可能太差,没有显示代码。
只是我发现好像声卡芯片ALC860似乎有些热,与其相连的78L05也热,这样正常吗?
测其供电5V对地阻值约3K,又不像短路。
大家帮忙看看吧。

网友:
诊断卡不显示跑码的,还能用吗?

网友:
我诊断卡,在个别主板上不跑码,但是在其它的主板上就能跑,我也觉得奇怪。
另外,我把声卡吹了下来,故障依旧,真令人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