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怎样把风扇改为常转?

楼主(2010-02-26):
(无正文)

网友:
通常是把温控线和供电一起飞到USB供电上就可以了

网友:
短接风扇供电的场效应管就行了

网友:
那能不能在BIOS里面设置啊?

网友:
BIOS里一般不能设

网友:
短接风扇供电的场效应管就行了,这个;方法好!!!

网友:
一般在USB供电上飞线改长转,除清华,同方飞不了线

网友:
8# 星源电脑 清华 同方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网友:
有的机子USB是用5M电压的,待机时就有电压了,风扇会不停的转,关不了,我是用5B电压改的,一开机就可以转了

网友:
有些可以在BIOS里面设置,是不是所有的BIOS都可以就不知了。

网友:
BIOS里能设置的很少,同意一楼的看法,我一般也是使用此方法,可有少数温控芯片不能牵引,有试过烧电路的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常转比较简单,但是要造成其它问题就不好了

网友:
一般飞USB口,但是如果USB待机就 有电压的话就要改飞猫了
有些机器BIOS里面也能设置的

网友:
温控的拉掉不要,直接从USB那里飞一个5V过来就是

网友:
把风扇的电源端接到场效应管的供电端就行了!

网友:
有些机器直接把 黄线断开了就可以了
不过还是接USB的电

网友:
怎么短接USB的场管啊,是不是把S和D直接用线接起,还是直接从S飞到风扇的供电上去 啊

网友:
一般我都是拉掉黄色线就可以的 样

网友:
只要飞一个5V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飞3.3V不行吗?声音低点,5V的声音太大了吧!

网友:
学习了,一直以为没BIOS选项就没办法,结果还可以接到USB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网友:
直接飞线,有的机子可以升级BIOS让风扇常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