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2N主板,每次开机都提示NEW CPU INSTALLED.

楼主(2010-02-26):
提示按F1进入CMOS,F2加载CMOS默认值.
更换CMOS电池及清除CMOS均无效,真是头疼.求助各位老师帮忙,谢谢了!

感谢三楼的帮助,是32K边上的702坏掉了,换后就OK了.

网友:
CMOS跳线电压也正常,晶振也有波形.
为什么华硕板子总爱出这个问题呢?

网友:
看看32.768旁的702挂了么

网友:
cmos有电压 晶振也有 波形,查下到桥的电路看看

网友:
这个刷个最新版本的bios就可以了啊

网友:
应该是BIOS程序的问题 找个最新的刷写一下啊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我是这样解决的,到网上下载该板的BIOS 华硕的BIOS一般是用AMI的,BIOS的后缀名一般是XXX.ROM的。到网上下载一个AMI  BIOS修改工具 这种工具网上很多的,打开BIOS文件后把BIOS中的开机提示错误一项默认的是打开 修改成关闭  保存后把修改完的BIOS 用华硕的 BIOS刷新工具 刷到主板上开机就不提示了。这种故障不需要拆主板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关掉主板的错误检测。

网友:
我记得孙老板发过个贴的,他当时的情况是io边上一个小的场管挂了,思路是看cpu座子定义哪个脚是检测新插入cpu的。然后跑线

网友:
I/O会对CMOS电池的电量进行检测,若是电量过低就会有提示。10楼所说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进BIOS找到CPU FAR这项关了就可以。华硕主板好多都是这样的、那个好像是CPU风扇调速的。有时用3线的风扇也会有这个问题,有些板换了4线的风扇就没有那个提示了。有这个项要关不然就要按F1启动这是正常的请不要乱修乱刷BIOS。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两台机子是这样,靠高BIOS是没有用的。
华硕很多都有这问题。。。唉

网友:
非常感谢"小孩特笨"的提醒,果然是晶振边上的702坏掉了.换后就OK了。

网友:
ASUS 的BIOS选项里能调的,具体在那我忘了,就是CPU选项里,把那些都关了!

网友:
对我上次碰到个主板就是这个问题,管了他就好了

网友:
华硕这么强势的品牌 怎么老爱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