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605可不可以用P600代

楼主(2010-02-26):
今天遇到一个acer19,P605坏了,现在手中有P600,不知道P605可不可以用P600代,谁有它们的资料,共享一下。

网友:
如果你说的是8脚mos管,完全可以代换。

全名叫 AOP605

网友:
是8个脚的。换上后还是不行。

网友:
看起來大致是相同的

网友:
換上不行當然還有其他地方故障 努力找找

网友:
谢谢了,我现在换了高压包好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包的线圈烧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