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ISL6312CRZ的VCORE供电,一闪即灭

楼主(2010-02-26):
一张杰微的JW945GC,故障问题为:一插上电源后,短接开关针脚,电源一闪即灭,拔掉4PIN的CPU供电插头,电源工作正常,怀疑CPU电路问题。供电IC是:ISL6312CRZ+6612ACRZ。于是换过ISL6312CRZ后,问题依旧。接着取下所有的上管MOS和下管MOS。测量各只MOS管,MOS管全部正常。本来是想取下所有的上、下管,然后用示波器测各上、下管的G极PWM波形是否正常,但是取下所有的MOS管后开机电源仍然一闪即灭。请问各位老师,1、这款PWM芯片,在取下所以的上管MOS和下管MOS后,还会发出PWM波形控制信号吗。2、这种故障应该怎么入手去修。谢谢。

网友:
在线求助。

网友:
打一下4PIN 12V是否对地短路
VCORE输出电感对地是否短路

网友:
会不会发出控制信号测量一下G极就知道。
VCORE电压是多少呢、。先按楼上的先打阻值

网友:
回楼上,现在主要问题是电源开机一闪即灭,不能测量G极PWM信号和VCORE电压。

网友:
瞬间测试你不会么,表笔插好再通电量.说不准就是VCORE电压过大而引起保护了!

网友:
瞬间测试不会。说说具体怎么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