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隔离电路问题,请教老师

楼主(2010-02-26):
隔离电路中的两个管 4890为n沟道,tpc8109为p沟道,4890的s极连到tpc8109的d级,请教老师为什么会用两个沟道不同的管,用两个沟道相同的不可以吗?而且4890管输入和控制都有电压,但是无输出。请教老师这故障应该从哪里下手?整板没查到有短路的地方。(保护隔离电路无电压输出)。谢谢

网友:
兄弟,MOS管不是有输入和控制,就有输出。关键要看G极和S极的压差

网友:
谢谢无边思绪老师, p沟道管8109的控制和输入都为主供电19.5v,这肯定是不正常,控制极应该是低电压才对,可它偏偏是高电压,我找不到故障出在哪?后级也无短路的地方,有老师说后级某地方有短路引起的保护,可没找到短路的地方,请无边思绪老师指点迷津,谢谢。。别叫我兄弟好不?

网友:
你应该找到图纸,看看控制信号是由哪个芯片或者经由那个三级管产生的,一般都是小管来控制大管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老师,本本未有结果被客户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