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 三红维修(原创)

楼主(2010-02-26):
就是把GPU拆下来,重植球后焊接

网友:
此贴是原创吗?

现在360做显卡成功率已经极高了。

网友:
是原创,基本100%可以修好的

网友:
我今天也修好了个360 掉了六个点  补了六根线
引用 网友A:

掉点机器都是改散热时候压坏的,这种用螺丝的方法只会导致板子故障加重,一点好处都没有

网友:
不錯有視頻最好老家那台也拿出來修修

网友:
樓主可否分享一下拆焊和回焊的溫度曲線呀!小弟感謝您先~~~

网友:
是用850风枪搞的,还是返修台

网友:
最关键的BGA部分没讲清楚上下温度多少?总体不错,楼主的图片为啥还有淘宝的连接?

网友:
估计 大修 用  土炮 做的  也非常 NB

网友(2010-04-17):
牛,楼主,这个要花很大精力

网友(2016-09-10):
这种做BGA的 只要玩的多 就那样子  打黑胶 白胶  不打胶 感觉都一样  反正干这么多年了 BGA 换了 这个是第4个了

网友:
360  梦想中的机神

网友:
是的是的你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