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摔过后不开机故障维修(原创)

楼主(2010-02-26):
PSP摔过导致的无图无声,有声无图,容易死机,不进游戏等故障很多,绝大多数都是CPu部分焊球脱焊导致的,为了完美修复,一定要拆下来重新焊接,下面是实例:

网友:
楼主请问这个是用850风枪搞掂的吗?

网友:
是用风枪还是返修台?

网友:
好实例电玩版块终于来高手了,非常感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实例教程楼主能否讲讲电玩机器做BGA的要点吗?用土炮能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