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G Q7T4问题!!!急在线等。。。

楼主(2010-02-26):
BENG Q7T4 LCD显示器,不接VGA线的时候有电源,一接电源就没了,这是什么问题啊,高压板的问题吗?

网友:
一接电源就没了???描叙清楚一点

网友:
C5707短路了,仔细检查C5707的升压电容和升压变压器的虚焊问题再更换C5707就会OK。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的,虚焊问题你可以将升压电容和升压变压器都加焊一下~~~

网友:
说的详细点啊,

思路....各项供电

网友:
好了,是电容坏了!

网友:
这哥们回复得太精确了,连位号都说出来了,难得这般热心肠这么专业

网友:
5707 量一下有没有短路 有短路 整各回路的 ~都要换 称的久 ~
0.15UF 跟 9024  5707
..都要补焊 ~还有面板 按键都换新 ~
通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