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开不了机

楼主(2010-02-26):
昨天电脑用得还好好的,今天就不行了,不知道是天气潮湿还是怎样,插上电源,主板灯有亮,按开机键都没任何反应,电源风扇不转,CPU风扇也不转,电源是好的,求解

网友:
1、直接短一下主板上的开机针看是不是开关坏了
2、把所有电源插头都拔下来来只留给主板供电的看是不是硬盘等其他东西挂了

网友:
受潮了…我的也是这样…用风筒吹吧

网友:
都拆了,短接了也一样,奇怪,刚插上电源会自动运行,以为可以了,现在又不行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按不触发修。
测3.3VSB  排针电压  晶振是否起振  IO  南桥!

网友:
估计受潮了··晒晒看看·

网友:
我一快华硕主板也是,不开机,待机3vsb,晶振也起振,强行开机行,正常开机没反应,哪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开机针优点呀吗?还有晶振有电压吗?先按不开机来修。

网友:
真的强制开机能跑码正常? 如受潮你可用洗板水+风筒

网友:
受潮了  用风枪吹下  看看有没元件损坏  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