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实用的SPI编程器,通吃各种25系列的8脚芯片

楼主(2010-02-26):
简单实用的SPI编程器,通吃各种25系列的8脚芯片---------希望大家给加点威望
现在中九接收机已经面临淘汰,其实它就是个非常实用的SPI编程器
找个国芯的中九接收机,拆下里面的25存储器,换上8脚插座,就完工了。读写速度非常快,25T80也就是50秒。

中九接收机可选卓异的,电路板号为PCB-3001+5812FD1等,只要是PCB-3001+XXX都可以,如果能找到黑壳的V4、V5、V6更好,这种机内已经有芯片的插座了,现在市场上的中九接收机很便宜,如果等到5月份,可以不花钱就能拿到很多的接收机。哈哈

这种机的最大优点就是可以兼容几乎所有的SPI的25芯片,且速度较快。缺点是备份的数据可能会变大,但不影响使用。

资料够全的了吧,希望大家能给加点威望

GxDownloaderIII .rar

网友:
楼上兄弟能不能报出你所使用的型号?具体可行度如何?

网友:
现在中九接收机怎么已经面临淘汰?不解

网友:
接收机都没有数据线,带要配数据线。。。。。

网友:
楼主说的没错,我用的中九杂牌v4的接收机,里面是上好的8脚插座,接收机用国芯的芯片较好,软件好用,刷机线用手机线改制。已经刷了一个富士康g31ax-k主板的bios成功。

网友:
谁要找我,

网友:
7楼的编程器只能刷几种芯片,且速度极慢。

网友:
个个都是能手,不过我有编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再怀疑了,本人试过几十种芯片,无一例外,刷写正常

网友:
这个我早都想到了这么复杂,还是不要搞了,还是买了编程器,速度要比你这个快得多了,一个25T80的大概就是个10秒,

网友:
我和楼主的一样,就用中九国芯接收机当编程器使用,救活刷死的中九砖机多台。

网友(2010-03-29):
能不能请哪位兄弟推荐一个卖这种接收机的淘宝卖家
谢谢

网友:
请问LZ
能刷贴片的八脚BIOS吗?

网友:
有机会我也试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找了简单编程器找了很久了!~~非常非常感谢,全是眼泪

网友:
我很菜,看不明白

网友:
找个接收机做一个,省了编程器钱了。谢谢各位。

网友(2010-05-09):
不知道怎么用 哈

网友:
我家刚好有一个   还请楼主多多指教

网友:
用mega8 做个 也可以刷25系列 而且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