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档2E求助

楼主(2010-02-26):
T43机器一台,接手时南桥做过了,来时是偶尔能开机,大多数时间按开关没有反应,接机看南桥明显做过了,待机电压也正常,能开机时所有电压都正常。重做南桥后机器第一次能正常开机,但定在IBMLOGO处,关机再开加电,走码 00 DF 28 2E 加焊北桥内存槽后依旧一样,想换北桥,但手头没有现成的桥片,所以想请教下有没有哪位师傅修过此类故障,或是帮我分析下,是北桥坏了吗。谢谢

网友:
有没有高手遇到过此类故障呀

网友:
不能光怀疑呀 打cpu座到北桥和内存槽到北桥的阻值呀

网友:
内存或者北桥,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显卡加热了吗?排除后应该考虑一下控制信号

网友:
先别急换北桥啊 ,南桥做好了吗?  如果刚才按南桥能开机 还要重点检查南桥 必要时候重做一下也无妨,挡28 是内存不过   要检查内存供电和阻抗信号  也要排除BIOS 导致挡内存 最后确诊了再杀北桥

网友:
谢谢,这个机器已经解决了,虽然走了些弯路。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估计还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