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网上卖的带点带线的屏,能不能买,

楼主(2010-02-26):
用用会不会扩大啊

网友:
质量很不过关,里面不是一般的偷工捡料,屏蔽罩什么的根本没有,可想而知实际使用效果了,而且与好的屏一比,重量上就差了很多。

网友:
有这个能力是可以的,没有这个能力还是不要凑这个热闹了

网友:
带点的庆没事吧

网友:
带点的没事,但是带线屏的如果维修的就不要买了,没被修过的可以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