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JC 1.05VO 短路

楼主(2010-02-26):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接一台A6JC 上电到 17V 系统供电短路 1.05VO 对地 20左右的阻值
想问下 正常的时候 的阻值应该是多少
还有板子后面的一个330电容也老是烧掉 现在都不敢加电去烧了 一烧就烧那个电容 17V 之前没有待机电流
过了 17V 就会烧坏 请高烧给支招
和图奉上
第一个电感是 1.05VO 显卡和桥供电的
显卡

网友:
把辅助电路的高低管和控制新片换下,感觉有点进水^

网友(2010-03-29):
低端管也换下

网友:
1.05对地20欧,那是在正常不过了,要是来个几百欧就不正常了

网友:
17V? 是不是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