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0用电源死机 电池不死机??

楼主(2010-02-26):
一台东芝A200的机器,T7100的U 集成显卡,用电池使用正常,插上电源适配器频繁死机,看到论坛里有 东芝机器CPU滤波电容的问题会造成死机,有的是直接换电容也有的是加电容,好像是说的都是M200的机器,说A200的机器不多,会不会是一样的问题,换电容不太明白什么意思,望高手给解释一下。
cpu

网友:
电容容量下降。电源的滤波不良,所以需要换,其实增大或者在 添加电容也是容量不够产生的

网友:
你这种情况滤波不足是可能的,因为用电池比电源适配器的杂波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