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电脑中C盘无信息的问题

楼主(2010-02-26):
遇到好多次 电脑启动蓝屏,进WINPE后速度很慢,进入我的电脑C盘也无信息,
用DiskGenius查C盘又没什么问题。只有重装才能解决
请高手指点下其它方法,谢谢

网友:
高手们都出来啊,自己顶顶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3# woxiangni444 不是内存问题,只要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测硬盘了吗?

网友:
内存和硬盘的问题,重点检查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了。

网友:
先检测硬盘有无坏道,然后进安全模式杀毒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