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祥云电源不启动

楼主(2010-02-26):
短接PS-ON不启动,KA7500B4脚3.3V,12脚13V,查输出整流管好的
,SB有5.5V,待机电压绿线4.9V,就是不启动,风扇不转,求维修思路

网友:
12脚供电偏低,强制4脚与地短接看下。(不要时间太长,)行就是供电有问题,不行代换IC看

网友:
检查辅助电源部分也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查查辅助电源的17V的滤波电容,即使没鼓,也换掉,看看7500的Pin12电压能上来不?

网友:
代换了K7500B,风扇能转了,供电偏低,黄线只有8.9V,红色线3.8V电压,这个怎么解决橙色3.3V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