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承龙W300S3秒后掉电(加焊过CPU座了)

楼主(2010-02-26):
一开机,3秒后掉电

检测卡都跑AA-D0-28-D5-D6了,,

曾经做的修理:加焊电源管理。去掉T2A,加焊CPU座子,

应该是温控芯片的通病

还是?

网友:
CM85621

RSS090N03
T2A

ATMEL448 93C46(这是存储设备,网卡或者密码的)

RT9137B

RSS090

网友:
cpu座的问题

网友:
好像AMD的通病哦

网友:
有个型号T2A的8脚芯片,去掉试试

网友:
用下带替法撒。。。。看有收获不撒。。。。

网友:
凭感觉是红色中间那个芯片

网友:
你把内存拔掉看看跑没跑到D6不就完了吗

除非你非确定温控问题。。。

网友:
我有个这板子,坏的

网友:
注意CPU的温度,换CPU试试。

网友:
注意CPU的温度,换CPU试试。
引用 网友A:

换过台式CPU一样

网友:
你把内存拔掉看看跑没跑到D6不就完了吗

除非你非确定温控问题。。。
引用 网友B:

拔掉内存一样,一样D6D掉电

网友:
凭感觉是红色中间那个芯片142022
引用 网友C:

谢谢,去掉过,这个就是T3A,去掉过一样

网友:
找问题要多找几种可能,别费了半天功夫找的还不是,比如说cpu核心供电 ec 南桥证不正常

网友:
你这个把掉内存跑D6 你可以用假负载打阻止看看

网友:
温控和供电方面的 你都看看吧

网友:
应该是供电和BIOS、有问题 不行就虚寒

网友:
你要确定CPU座子焊好了!

网友:
你要确定CPU座子焊好了!
引用 网友D:

\
准备换座子了,,加焊看来不行

网友:
我也修了一个这样的本子哦,和楼主的一样,不过没有楼主那么严重,我的是不定时的死机,而且一按CPU附近就死机,可以初步确定是CPU座虚汗,风枪加焊后不行,也正在准备换座子,不知道这点经验能不能榜上楼主、

网友:
短路问题较多,或是E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