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_8I945PL_G主板怪病求助

楼主(2010-02-26):
接了一片GA_8I945PL_G主板 来的时候是一插电自动开机,但是复位信号不起。一般这种情况换了I/O就会好。但我换了I/O就不加电了。以为是I/O换坏了,再换了3个都是一样。再把原来的I/O换上去,情况和刚开始一样,插电自动开机。不知道是不是这种I/O带程序的。哪位高手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
以前碰到GA-8I945P-G-RH主板,换了几个I/O不行,后来在二手市场找了一样的板子拆的。

网友:
把I/O的型号发上来帮你查查资料看看。

网友:
型号是IT8712F-A 0438-Ichinafix

网友:
IT8712F-A 0438-Ichinafix

网友:
技嘉的IO好像是带什么加密的,一定要一样型号主板下来的才行

网友:
看看IO的第三行有没有GB字样
技嘉的IO一般是专用的

网友:
还有这一说??
我说我修的技嘉板865的主板 io烫 换了3 都不好使
换了不加电 不然就是
自动家电  亮灯不正常!! 学习

网友:
技嘉IO都带GB的,必须一样才有用

网友(2010-03-28):
我经常修技嘉的板,你去看一下I/O的图纸就知道了,
I/O的的脚位图都不一样的
比如说别的板时钟是47,49,
技嘉的是在78,80。(87系列的)

网友:
GA的主板用的多是专用IO  IO里面没有带资料的 一定要找GA的专用IO 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