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开机问题

楼主(2010-02-26):
我的惠普NC6220在我拆开清灰
再装起来之后,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开机必须要连着适配器
不然用电池开机没反应的.
但是开了机之后, 这时把适配器拔掉.
然后用电池供电的话,都一切正常.
不知道为什么开机必须要用适配器供电
我的电池确定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量了一下是有输出的.
我自己换了两块同样的电池都不行
所以确定不是电池这边的问题..
而且为什么开了机之后把适配器拔掉.
一点都没有什么异常... 正常运行
我意思就是现在怀疑开机模块那边出了什么问题.
因为我年纪轻,水不深..
听话过开机模块这个名词.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望高手指教,最好是能有个详细的讲解,
讲解下开机模块是怎么个原理,谢谢,谢谢..
我这边因为这个事很着急,所以在线等了,
别说什么拿去维修站了.没用的..

网友:
1# 小强19910808 这个问题是有个电池检测机制在里面的,其电路要不同的 主办而电路不同  在广州的话有空可以LAI 交流哈QQ253060609  13434135010

网友:
刚好修好了3块6220 有点经验

网友:
这样的问题真的很奇怪,仔细检查一下电池充放电路,我上次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换了一个保险就好了。

网友:
充放电路有点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