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LCD屏能改台机显示吗

楼主(2010-02-26):
请问一下:本本LCD屏能改台机显示吗?我有一张IBM的,一张HP的,如有可能,请指点:先谢谢!

网友:
当然能啊,

网友:
当然可以的

网友:
配个2621的驱动板,刷好程序,套上壳子就OK了

网友:
如果那屏没有码片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弄个通用驱动板刷个程序。

网友:
谢谢各位,那位老师给我一个简易方框图,屏线的接法。

网友:
我收集的一篇文章,你要不看一下。
雪中漫步 -

网友:
谢谢你了,真是个好东西.

网友:
我也下一个看看   谢谢 7# 雪中漫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