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低格之后怎么样找回数据

楼主(2010-02-26):
用mhdd低格之后,然后重新分区,重装系统,请问还能找回以前的数据吗?

网友:
pc3000估计可以找到·。

网友:
你都重新写入数据了,估计没可能找回来了。

网友:
搞不回来了。数据恢复,你格式化以后就不能在装东西进去了,在装东西就将以前的数据覆盖掉了,如果装的不是很多的话可以找回一部分来

网友:
没可能找回来,都覆盖了

网友:
我自己的本本也是低格了之后才发现有一份文档找不回来了,用了好多种方法都没办法找回来了

网友:
低格了  就没有办法找回来了

网友:
低格了就没办法了,至少目前还没办法.

网友:
低格后东西当然找不回来了,硬盘CPU重新分配簇号,

网友:
可以找回,只有系统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