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无待机

楼主(2010-02-26):
MAX1631 7,28pin无电压,该信号由PMH 43pin发出,Vcc3SW正常,1631已产生5VL,  3M,5M公共点阻值正常,1631 7,8pin也无短路,我想问下PMH4 发出Vcc5m_ON的条件是什么,请高手们帮帮忙,谢谢各位了。

网友:
Vcc3SW 是必要的,芯片也必需起振

网友(2010-03-31):
楼主可以参考这个资料修啊,这个资料讲得不错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IBM T4系列笔记本电路分析.pdf

网友:
TB62501确定没事么

网友:
现在知道了 1要有5VL 供电 2要接到EXTPWR—PMH4#新号

网友:
修好了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
MAX1631  7.8脚的控制电压是由TB62501输出的.看看TB62501工作正常不正常

网友:
PMH4是从43脚发出的VCC5M-ON-PMH4的 中间连个R866电阻 看看是不是这电阻坏了

网友:
先把7#,28#飞根3V的线试试,看机子能不能正常运行呀,如果可以就查PMH4电路就行了,或者直接就这样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