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开机没显示,,

楼主(2010-02-26):
宏基4520g开机不显示
型号:z03
。开机。电流能从低电流跳到1.8左右。30秒左右又自动重启。测显卡上的电压正常。。显卡从新做了还是一样,,有时候可以显示,,但重启后就没显示了
自动重启

网友:
不上显卡板也是会重启,,但不上内存不会。。。会不会是南桥呢,,南北桥集成的

网友:
8400的显卡问题,还是显卡板的我昨天碰上了没有敢做呀。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换显卡测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我修了好几台加焊就好MCP67MV-A

网友:
q桥的问题哦

网友:
应该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4520用的显卡坏的太多了

网友:
显卡出的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