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7S7AG的内存电压

楼主(2010-02-26):
请问DDR内存的7 PIN电压是2。78V比2。5V大这么多正常吗,16PIN的时钟电压是1。4V这个正不正常。  DDR内存烧了,好几个金手指都坏了。

网友:
能点亮就行

网友:
内存最高电压可以达到2.8V,如果你担心可以改一下反馈电路的电阻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