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7600GT显卡花屏

楼主(2010-02-26):
讯景7600GT显卡花屏,开机就花屏是GPU虚焊吗,怎么修?

网友:
用软件测试一下,再上个显卡图片

网友:
供电、GPU和显存虚或坏都有可能的,先测试

网友:
引起显卡花屏的原因很多的
任何一项不正常均可造成花屏

网友:
大部分的原因是GPU或显存虚焊所致

网友:
我手里也有这种卡,加焊后好几天女老故障了..看来要拿下重上了.

网友:
花屏 原因很多   具体 要一步步来定义 我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