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0-02-26):
电阻上写着222 但是测量的时候只有980哦母对吗 还有122电阻只有860 正常的222应该是 2200欧姆吗 122 是 1200欧姆 这时一个LM324的参考电压的串联分压电阻

网友:
你后面的说法基本上是对的,不过你没有说清楚,你是在路测量还是取下来测量,在路测量出现前者的情况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
最好是取下来测量 222应为22K 122为12K

网友:
4楼说的对,222应该是2.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