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ST的49LF002A 能用哪一个代换

楼主(2010-02-26):
请问SST的49LF002A 能用不能用 WINBOND的W49V002FAP W49V002AP INTER的 N80802AB代换吗,我从SST备份出来的BIOS,刷到这几个上面去点同一个板都没法点亮啊

网友:
可以代换的,应该是你备份的BIOS不对

网友:
我也奇怪啊.从官网下的BIOS刷了也不行.因为SST那个里面的BIOS是正常可以点那块板的.可是备份出来的刷在别的芯片上就不行.有的可以跑码但到41,有的根本码都不会跑.昨天刚买的编程器,想试试.可是到现在都还没有成功

网友:
一般容量一样就可以。

网友:
容量与类型要对。49LF002A 2M FWH,N80802ab 4M FWH,W49V002FAP 2M FWH,W49V002AP 2M LPC.

网友:
哦。难怪。只有49V002FAP的刷了会跑码。但是会跑41。其它2个根本不跑码。,再问下。火凤凰。这个容量和类型要怎么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