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0-02-26):
华擎BD711主板,不插4针也是转一下就停,强制可以开机,4PIN12V阻值25,电容阻值56左右,MOS管6个的DS级都短路,把MOS管拆下来量阻值不短路,如何查起,新手发问

网友:
上管下管全拆了,看看还短路不,要是还短路在拆电源芯片,还短路就北桥坏

网友:
不插4PIN  取掉了6个MOS管,任然转下就停了

网友:
lai来个高手解答下 郁闷了

网友:
是电源负载能力差吧.

网友:
跑了线路,此板绿线直接连到了3级管,另外2端一边连到IO83627HF  一端通过330电阻接到了LM324的第7脚

网友:
你打下ATX接口的数值看正常不,CPU供电部分MOS管都穿了,还查开机电路干嘛,把CPU的主供电三个储能电感全拆了,在两端打数值,来确定北桥短路还是供电电路或其他用5V或12V的芯片短路。

网友:
现在我拆掉了6个MOS管,4PIN的12V阻值正常了,但是我不插4PIN任然转一下就停,我想就与CPU主供电没有关系了吧,我怀疑是不是LM324控制绿线的3级管这路出现问题了

网友:
MOS管型号 PHB   55N03LTA

网友:
很明显是上下管击穿了,如果测量12V 没短路的话,那就重新换6个场管 看CPU 主供电有没有上来

网友:
不插4PIN的 也转一下就停,难道还是与CPU供电有关系吗,我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