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高手维修过NX6120不能装系统

楼主(2010-02-26):
有没有哪位高手维修过NX6120不能装系统

现像是一开始点不亮的机子   经过检测是CUP和北桥地址线有空焊的现象,加焊后OK开机正常装好整机后上硬盘发现不进系统,以为是

    系统坏了就重新装了个系统用ghtos 都装进去了,重起后硬盘好像不引导又好像是死机了一样就是看不到XP画面,用PE都进不去

              有哪位仙人碰到过这种类似的问题没有  进来讨论讨论

网友:
换硬盘试一下 啊
不行换内存啊

网友:
这个好像是内存出问题了

网友:
内存  硬盘   BIOS  都换过

网友:
在bios下看看硬盘的属性是否被修改

网友:
看看PE 还能进的去呀

网友:
好像南桥吧

网友:
排除内存 硬盘 估计就是南桥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  经过软件测试判断是北桥的问题换了个桥OK了

网友:
北桥也是可能的,因为这种问题内存和北桥的可能大,不过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软件可以测试出是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应该是南桥有空焊吧,还是先加下南桥吧,百试百灵

网友:
什么麻雀软件哦? 还可以测试 北桥好坏???

发来看看

网友(2010-04-01):
换南桥吧,桥有可能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