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02

楼主(2010-02-26):
精英 P4VMM2,装好CPU开机后就显示02也不跑码一出现就是02,手上因没有编程器,所以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网友:
如果以开始就是02
可以当做不跑码来修
如果U座是BGA的话,注意一下ECS的板子U座也爱空焊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一般开机就出现乱码,无意义的码,都当不跑码来修……

网友:
是845的板子不是BGA的。

网友:
如果以上电就02
按照不跑代码的流程来修吧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不上CPU的话诊断卡无代码,现在有什么办法能大概判断CPU没工作还是BIOS损坏吗》》之前听说CPU工作的话会发出片选否则就是没工作,是否可行??

网友:
你这个板不用测片选了,能跑代码(不管跑什么)就不在时序范围内了,全凭经验了。查全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压U座,南北桥,IO,BIOS.刷BIOS,换IO。如果点背的话再打南北桥的数值,看是否有断线,换桥了。孤帆版主是老手,指出是精英主板的通病不能忽视

网友:
一般开机就出现乱码,无意义的码,都当不跑码来修 这种估计是cpu座虚焊

网友:
应该是u座的毛病。

网友:
刚测了下NB周围,时钟芯片与北桥之前有几个贴片黑色电感是没有电压的,时钟芯片的29脚也就是右上角的那PIN接了一个电感到北桥,我测了下是0欧,时钟芯片是RTM360-107R 我找了半天找不到它的资料,有师傅知道是不是脚这有问题吗?有图的帮我看看。时钟有3.3V电压,晶振也有起振电压0.4V  1.3V。

CPU方面我测了有PG  时钟 主供电,短接复位开关诊断卡有明显的复位灯亮

网友:
如果排除U 座,你就测CMOS跳线电压,如果电压很低,只有不到2V ,你再测电池电压,看是多少,如果是将近3伏,就要看一下IO了

网友:
CMOS跳线电压3.3V  正常。 我前面说的那个时钟芯片有人知道29PIN 是什么脚吗 ?为什么有个电感接地呢?正常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