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640M 945GM 进系统后运行超慢!

楼主(2010-02-26):
客户送来一台DELL 640M 的笔记本,945GM的。
故障现象:进XP系统的速度还不算慢,但是进入桌面后系统运行超慢,什么事也做不了。
在任务管理器中查看CPU的使用率达到100%,并且不是哪一个进程占用率高,而是同时有几个进程。
更换硬盘重装系统后还是一样,代换了内存也不行,最后换了一个CPU也没有变化!
用维修用的可调电源开机后,在我的电脑属性里显示CPU是T2050 1。6GHZ,实际工作频率只有 798MHZ。
但是798MHZ的频率也不会慢到这个程度吧!

在待机状态下测得ACIN有3。3V的高电平,应该算是正常吧!

接下来只有怀疑南北桥有问题了。但是更换了一个新的GBM的南桥后还是一个样!
郁闷啊!
有哪个坛友修过这种故障,给个思路我!感激不尽啊!

网友:
奇怪毛病啊

网友:
把外设拔掉~光驱试试,有可能光驱有故障

网友:
看看4个vid的参数是多少???检查cpu供电周边的原件

网友:
这种问题我在sony的机器上也遇见过,也是 无解,期盼高人指点

网友:
先换个CPU,不行把所有外设拆下,之前修一台华硕X50的机子,也是要三个分钟才能进系统,最后发现在读卡器里有空卡套,取出就30秒进系统

网友:
你确定你的适配器是好的情况后,可以再BIOS中设置一项INTEL Speedstep技术设置为关闭,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需要在BIOS里面,把主频调到最大1.6呢?
也有可能与外接设备有关!

网友:
非常感谢上面各位的帮助!
拿到机器的时候,已经首先就排除了所有的外设!
按照7楼长沙惠泽所说的在BIOS里面设置为关闭了还是不行!

网友:
刷BIOS试一下,好像以前处理过一台这样的

网友:
BIOS也刷了,还是一个样!
哎,下一步就是换一个北桥了。

网友:
跟进中,希望楼主修好后,说一下具体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上次修了一个客户从韩国带回来的三星要器也是这种问题,无果,郁闷啊,希望楼主可以修出来

网友:
确保电源是原装的,有的机器电源不行也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哈哈.我也遇到过这样现象但现在好了.是我自己的笔记本.SAMSUNG V30 P4  2.66的原先也是用起来很慢,CPU占用率100%.换过外设无果.闲无聊放烤箱烤过一次.但还有那现象.不过时好时坏.然后天天放那边用.现在一切正常了!

网友:
我也有台和楼主一样故障一样型号机子。故障降频不是大问题。可以硬调成满频运行,难就难在CPU占有率高/一运行程序就100%。超慢。怪就怪在室里有暧气的地方用正常。室温大概16度,在五度以下的环境中就出现故障。南桥做过。BOIS涮过,还是不见好。发贴求助时有人说是设计问题,无解。这机子在手上放了一个多月,客户不修拿走了。跟电源没有关系。

网友:
我估计是热敏电阻或与之相连的元件有问题。要不能就差个十来度问题就来了

网友:
我在广州,现在室温也有20多度,但是一样不行!
没碰到过这样的故障,没头绪啊!
电源用原装的一样,用电池也是一样!
就是进了系统CPU使用率 100%!

网友:
换了个新的北桥,还是一样。
用原装电源CPU不会降频,但进系统后CPU使用率一样100%。
哎。。。。。。。。。。不弄了!

网友:
仔细清洗一下板子。

网友:
真强大。
没看完贴之前我以为是像某些手机一样,比如一个键卡那里了就开不了机(相当于按了2个键嘛)

但是换过系统,拔了所有硬件都不行?我是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