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00的电容 59 470 16A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2-26):
16A
怎么是16A 不是16V。这个要怎么替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B%D5%C5%CF%C8%C9%FA

网友:
张老所说的 我也纳闷过
不过犯过几次 感性错误之后 还是乖乖的 比着葫芦画票,“正极接负,负极接正” 哎呀就稀里糊涂的 搞上了
现在一看,明白了 黄色的或者黑色的 胆电容 是反向表示的

网友:
都忘了回答楼主的 问题 了
表示的是16v 47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