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6400触发后3灯全亮3秒后齐灭

楼主(2010-02-26):
现象就是三灯齐亮3秒后灭掉,但是不掉电,电源的指示灯一直亮着,电流是0.4停顿上到1a然后没什么动静了
试过拔下cpu看过结果是:同样三灯齐亮后灭,但是电源指示灯也会灭掉,很标准的掉电
试过拔下内存结果是:三个灯中一个灯常亮,其他两灯闪,看来不认内存是这种指示,用假负载看了下内存3组供电均没问题,数据,地址线也没有异样情况
此机器是独立显卡板,我已经把显卡拔下来重新植球过一遍,故障依旧

看以前的帖子是三灯齐亮后灭掉按照ff来修,但是那可能是针对掉电情况,但是小弟这台无论是从电流还是现象来看已经过了cpu
现在没有什么头绪,显卡板上两个电压1.8和1.2在测量时发现装上显卡后1.8稍微低一些变成1.78不知道是否正常
请大家帮帮忙,在这里谢了

网友:
另外我由测了一下电压没有异常,显卡上面的电容均有电压,分别是3,1.78,1.14大家帮一下呀

网友:
戴尔电脑不要买,它对我们国家的联想电脑发布不好的消息,我们是中国人,要坚决抵制它!!!!

网友:
会不会是没有信号进去造成的?

网友:
bios有没刷一下

网友:
北桥,的问题,可能最大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DELL D600,加电后,电源灯及三灯亮,过二秒钟齐灭,后来发现是屏保开关没弹起导致的。

网友:
那应该是没有过 内存,刷下BIOS,做北桥,压南桥看看

网友:
主板有问题

网友:
显示部分的问题 外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