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本本最近突然频频自动停机吗?简单处理方法

楼主(2010-02-26):
笔记本电脑,本来一直使用的好好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最近突然关机 如果不是人为损坏,就有一个简便方法值得一试:打开电脑电源,将脸靠近排风口,查看你的风扇排风口是否有风排出,风量太小或是无风,这时你找个细牙签,逐个梳通排风口的细缝(如果牙签还粗,就劈开用)。如果这时发现有堵塞的灰尘从排风口中吹出,并且风力加大了,恭喜你,成功了!
这是由于本本排风口长期使用后,被堵塞了,热量散不出来,所以自动关机。不知道的,还要拿去修理部打开机器清理,一般要收一百元。使用上述的方法,简单适用。注意不要将牙签进入得太远。防止碰坏风扇叶片,但一般没事,只要碰到一次,下次记住牙签插入的长度就行了。不妨一试。

网友:
这里是专业维修论坛。发这种贴不适合

网友:
学习了,这里都是专业的多的呀,

网友:
不合适就删除吧,只是我遇到过几个这样的机子,没用打开修,这样处理就好了。用户很是满意呀。

网友:
不能作为长久之计

网友:
你那也是对你的客户不负责任。。。什么损招啊,胳膊肘怎么向外拐呢。。。我看你跟本就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这样用不了多久是不是又会堵住风道 本人认为还是打开将其彻底清理干净比较好

网友:
嘿嘿 ,方法是很简单   用不了几天又会堵上的  。
拆个笔记本CPU 风扇就也不难   为什么不直接清理啊 。

网友:
LZ的不叫什么好方法,我的办法比你的好,也不用拆机,效果肯定比你的强,大家都知道修台式机除尘的用220V供电的手持风机(卖维修工具的都有的卖),对着散热口往里面吹,强大的风力可以把灰尘吹的到处乱飞,更省事,但是不如拆机清理效果好,不给风扇加油还是不行的

网友:
这个样子修,能赚到几个钱啊,晕

网友:
歪门斜道啊。。。。。

网友:
有用可以知到問題是溫度高 但長遠一定要加風扇油呢

网友:
通常都是把风扇取下,清理风扇和散热片堵塞的灰尘。再加WD40,送回给客户心安理得。

网友: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网友:
发贴也要看地方呀,

网友:
这~~~ 这~~~,不知道怎么说楼主好了

网友:
一看LZ就是来骗分的,强烈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