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945gclm 无CPU主供电修复一例

楼主(2010-02-26):
接到zx-945gclm 主板一块,上假负载测无CPU供电,无复位,上真U也没供电,此板用的是L6713A电源管理芯片,测些芯片无EN信号,从EN跑线路,发现控制EN信号产生的一个222电阻阻值不对,换上后,EN产生,一路跑码。

网友:
哈 学习了 学习了 不过我想请教一下EN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
EN是芯片的使能控制端,控制芯片是否工作并输出脉冲调制信号,芯片得到正常的供电后,就等这个信号了,类似开关的作用

网友:
接到zx-945gclm 主板一块,上假负载测无CPU供电,无复位,上真U也没供电,此板用的是L6713A电源管理芯片,测些芯片无EN信号,从EN跑线路,发现控制EN信号产生的一个222电阻阻值不对,换上后,EN产生,一路跑码。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EN是不是指17脚啊?

网友:
EN是不是就是PG信号啊

网友(点评):
VCOREPG是U供电产生后由电源IC本身发出的信号,跟EN是两个不同概念

网友:
我碰到好多CPU没电压的就是修不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呢?

网友:
en  楼主为什么不说清呢

网友(2015-10-22):
这里应该是222电阻内部阻值变大开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