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修改SL400的MAC地址

楼主(2010-02-26):
一台联想SL400笔记本MAC 地址全为FF, 请问如何修改成正确的MAC地址? 谢谢!

网友:
在网卡属性里面有个 高级选项  在里面找下  有个 后面 有写值 的  你在里面随便填就可以了。

网友:
用MacMakeUp 这个软件,网上搜一搜,不用安装,绿色版的,直接输入MAC地址就可以了,电脑都不用重启~

网友:
自己不会修改了到网上下个网卡MAC地址修改器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 我是需要EEUPDATE.EXE的新版本, EEUPDATE V5.0不支持SL400 MAC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