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4高手帮看看是屏的问题带是排线的问题

楼主(2010-02-26):
三得944显示器,开机显示正常,就是屏幕下方出现白道。。。以排除主板与主板跟屏连接线的问题。。

网友:
修屏吧兄弟!

网友:
先换排线呗!要是不行再修屏---换屏吧!

网友:
屏幕的问题了

网友:
这是屏坏了,不知道那里能修这样屏,我手上也有几片

网友:
屏坏了,竖亮线修复率有70%,横亮线就只有30%了。

网友:
这种以前遇到过,屏坏可能性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