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8P-G主板点亮瞬间即断电保护

楼主(2010-02-26):
技嘉8I848P-G主板,开机能自检能点亮,但点亮瞬间即断电保护,需要拔掉电源线才能再次开机。强行短接电源绿线开机也只能点亮瞬间,然后复位突然没了,无论强行通电多久也不见主板有任何元件发热,也不见有扩大故障的现象发生。换掉电源及U和不上U都一样的断电保护。

网友:
建议先换IO
温控和开机部分都和它有关

网友:
还是要按维修流程来.

网友:
按一下桥试试

网友:
测测3.3v +5v +12v  IO  网卡

网友:
开机时就测排针的电压,看看会不会变,一般是io引起这种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