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i865ge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0-02-26):
一片科脑865GE主板不通电,诊断卡上待机指示灯亮,实时晶振32.768K有压差,3Vsb待机电压有,bat电池上有3v电压,CMOS跳帽上有3V高电平,检查IO的相关脚位,(io的型号为83627hf-aw),68脚为低电平,67为低电平,73脚为低电平,72脚为高电平;短接开关,68脚跳变为高电平,67脚电压不变,挑起67脚测焊盘的电压仍然为低电平,这样是不是可以判断是南桥的问题造成的,67脚打阻值有几百的数值

网友:
看下南桥的待机工作条件!

网友:
一般情况下83627的67脚挑起来,焊盘上还没有电压的话
基本可以断定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
先短接ATX第14脚.看看是否有发热的原件.有更换.
在查12V工作条件..

网友:
67PIN是 IO发给南桥的吧 不关南桥事啊

网友:
南桥边上可以测到3.3V,1.5V待机电压

网友:
先看下电压12V/3.3V/1.75V/5V都正常不。。。再看时钟和信号都正常不。。。最后才是桥的 问题
有时候不一定是南桥的问题看看北桥有没有虚焊。。。

网友:
拆下io,顺着IO的67脚跑线到南桥附近,此电压是由一个电阻上拉,电阻的另外一端同时连接南桥和IO的67脚,此时测试67脚仍然为低电平,由此判断是南桥把这个点的电压拉低造成的,要做桥的维修才能修好,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