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时亮时不亮 HD 2400PRO

楼主(2010-02-26):
接到一块HD 2400PRO,非刀板,故障为时亮时不亮,点亮后一切正常,游戏电影样样无问题,但重启就不亮,有时重启就跑26,亮绿灯,GPU-z 看显卡PCIE总线降为1X,第二次开机后又为4X 于是想,BIOS应该无问题的,供电核心显存都正常,不亮时一样正常,于是加焊GPU,,加焊后故障不变,还是时亮时不亮,还把核心周围搞鼓包了,郁闷中,以为修不好的了,看它的散热器比较小,于是换上一个带4颗螺丝弹簧的散热,装上拧紧,呵呵~~上机,一次就点亮了,重启,正常,关机,拔电源线,过一阵再试,都能一次点亮,开机GPU-z,显卡PCIE总线已经恢复到16x了,跑3D2003,只有2600多分,但正常的分数,多试几次后均无发现以前的时亮时不亮的情况,觉得应该修好了~~~

总结:觉得还是核心的问题,但问题在哪里不好说,可能4个弹簧螺丝拧紧可能挤压核心而导致变好了

网友:
呵呵是BGA氧化了,

网友:
最终是好了

网友:
ati9800xt测试3dmark03有7400分呢,怎么那么低。是05的版本吧?

网友:
你取下核心 就能发现问题
但这个 卡兹 发热量 很小的
原因大致有二:1虚焊,焊盘严重氧化  2.掉点,pad脱落